访问数据、调用函数的指令使用绝对地址、相对地址

楼主(2012-08-30):
访问数据、调用函数的指令使用绝对地址、相对地址,是如何确定的?

是在编译阶段确定的吗?

和具体指令的寻址方式相关吗?

网友A:
访问数据、调用函数的指令使用绝对地址、相对地址, 这是指令系统和编译器确定的.
当然编程也是基本能控制的.
比如使用变量或数组,就会导致编译器生成不同的指令.

网友B:
楼主,如果使用的是ARM处理器芯片,可以看看《ARM 体系结构与编程》一书。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复,《ARM 体系结构与编程》是一本好书,
section合并、符号解析、重定位这些阶段,大的流程知道,但是说到一些细节的东西,就有些模棱两可了;
编译器生成的目标文件中指令使用的是相对地址还是绝对地址,应该是编译阶段就已经确定的,在目标文件中的重定位section中有相对重定位项和绝对重定位项;
即使是undef的外部符号,也在重定位项 type域说明了;

网友C:
个人认为《ARM处理器裸机开发实战-机制而非策略》这本书比较适合初学者,里面也讲到了相对地址、绝对地址等东西,适合入门。比起《arm体系结构与编程》通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