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通滤波电路造成的波形滞后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低通滤波电路能滤除高频噪声,但是也会使信号波形滞后,怎么解决波形滞后的问题?:Q

楼主:
没人回答。。。。。   另外2楼的帅哥为啥把前面回答的删了?

网友A:
如果不使用特别的相位校正电路,RC方式的滤波一定会出现相位偏移

网友B:
低通滤波的相移是其必然的产物。

网友C:
有电容的存在就会造成相移。
最好使用有源滤波器并进行相位补偿。

网友:
如果想搞定就按照6L的方法办,无论你再怎么调整,移相始终是有的。

等下,要是后面再加个电感呢?不知道什么样.LZ要么试下完了告诉俺结果啊。

楼主:
电感怎么加呢?原理性的东西不大懂。
网上查到了一些超前校正的电路,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