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编译不生成hex文件

楼主(2012-08-30):
编译时出错,显示:
FATAL ERROR L210: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C:\KEIL\C51\LIB\L51_BANK.BOJ

刚学 c51,希望同行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一向喜欢灌水的我,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贴我该怎么灌了!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KEIl软件安装目录C:\KEIL\C51\LIB\L51_BANK.BOJ有没这个文件,或者你看下是不是安装在C:\KEIL\目录下的

网友B:
出现这个是因为你的源程序编译都没有通过,没有生成OBJ文件。

楼主:
还请大家帮忙看看:
1.源程序编译是通过了,生成了.obj文件;
2.L51_BANK.OBJ没搜索出来,必须有L51_BANK.OBJ吗?
                  谢谢

楼主:
先感谢3楼,因为我觉得他是真懂C51。

网友C:
软件是设置那边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output
这边把生成hex文件打勾。

楼主:
软件设置没问题,估计得重装系统。谢谢7楼&8楼。

网友D:
如果你有全屏截图最好不过了

网友E:
问题描述不清楚,不好回答,最好贴图出来。
给点建议:
1、确认程序可以编译通过-----警告先不管,没有错误即可。
2、确认已经设置好hex输出。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