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用PADS画图,求指教,顺便问几个问题~~

楼主:
顺便问下,我想复制过孔黏贴时老是出现以前黏贴的东西,不是当前的,这个如何破!

未覆铜顶层

未覆铜顶层

未覆铜底层

未覆铜底层

覆铜顶层

覆铜顶层

覆铜底层

覆铜底层

楼主(2012-08-30):
还有如何放置过孔现在还没搞懂,一般是选择一个网络,点右键添加过孔,可是如果我想在空白地段放置地孔或者其他孔怎么放。我现在的复制黏贴不行了。。。

网友A:
現在的複製只能是焊盤,而不是過孔。需要的是只能在網絡上添加。

网友B:
2# seavend0603 想在空白处放置地过孔是先选中GND网络然后右键点击-左键选中add via,然后按V键选择自己需要的过孔类型,然后在想放置过孔的地方左键点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