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有4个原件不知道是什么型号,麻烦大家帮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30):
L21可能是贴片电感。

其它几个可能是:LDO、MOSFET、三极管

这种东西没有具体型号,只能抓瞎瞎猜,如果你对DC-DC比较精通的话,则可以根据电路分析出具体是哪一种类型的元件,然后根据指标,自己选型一个适用的器件即可。

网友B:
LZ这样发图还不如对着PCB拍上面的实物,外围电路器件和布局还可以做个参考

这上面的字没什么参考意义的。

网友C:
5CW       BC807-40
6C          BC817-40
3B           RH5RL23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