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为什么我画PCB中,线画上了,还是显示绿色的,由中文版转英文版,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是哪里的问题,请帮忙看看啊...........

P1JZWN)`3O3BNBSN%0H2Q]B.jpg (52.87 KB )

网友A(2012-08-30):
你有没有用错走线工具?
没事中英文转来转去干嘛?

网友B:
用错拉线工具,你看你的预拉线还在,就是用错拉线工具了。

楼主:
没有用错啊,汉化版好多工具要自己加,太麻烦。就转英文版了....连线工具没错啊....

ZR%~7IQU67I8ND](6T`ZP6H.jpg (896 Bytes )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图太抠门了  你把线删了重新走一次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上面右击一下查看一下规则冲突

网友A:
用这个走线:

4# stevenchensina

网友B:
楼上这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C:
P+T走线

网友D:
布线工具用错哒

楼主:
我可以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