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30):
这么接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这电路有什么用?求教

网友C:
lz的用意估计是用来控制背光灯的,但这个电路却不能达到控制的效果的。

楼主:
用在摄像头上的,LED为红外LED 。另接了一个光敏电阻,来控制LED灯的强度。
现在问题是摄像头夜视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D:
全自动反馈啊
参数选好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谢LS
我再看看是不是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E:
调整一下参数应该可以

网友F:
调整参数即可

网友G:
自动反馈控制,肯定是参数没有设定好

网友H:
这是为了使LED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