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哥们看看这差分线有问题么

楼主:
se, TE, TI, ic, RS

100MHZ左右
第一次画板子
第一次画差分线,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楼主(2012-08-30):
能看到图么?确认正确再画其它几个类似的接口。
在线等了。
20分都没人来么?

网友A:
那4对都是差分?

网友B:
把叠层结构发给PCB厂家,根据厂家给出的线宽、线距走线,并控制等长就可以了。
这么短的线,这么低的频率,无所谓了。
关键在于底下那个看起来是排线插座,排线的选型和信号定义更讲究些……

网友C:
很明显没按照差分布线方法走线

楼主:
把叠层结构发给PCB厂家,根据厂家给出的线宽、线距走线,并控制等长就可以了。
这么短的线,这么低的频率,无所谓了。
关键在于底下那个看起来是排线插座,排线的选型和信号定义更讲究些…… ...
引用 网友B:

间距6mil
线宽6mi

可能是8层板,尽力做,看6层能不能做完。
有个BGA的芯片,不好把线引出来。6层能引出来就6层了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D:
1: ESD位置放错了
2: 接口的信号管脚分配有问题。
3:AC电容位置要保持一致性
4:线宽线距按阻抗要求来定义。走线后尽量不要有变化。
5:保持等长。差分线与差分线间的间距。

空间这么大,可以布局的更美观合理。

网友E:
你的差分线应该按照规则来走啊.....

根据板子的叠层结构、线宽、线距进行阻抗皮匹配,
尽量做到等长..

楼主:
你的差分线应该按照规则来走啊.....

根据板子的叠层结构、线宽、线距进行阻抗皮匹配,
尽量做到等长..
引用 网友E:

我先连线再找空放防雷击的元件么?
感觉放好了穿不过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ESD错了?不太明白啊。
这个接口是标准接口。没办法改的。

其实感觉这里要求不高,只要没有很明显的错误就OK。

空间真心不多哦,还有不少东西没放,左下角是打孔的地方。

等长最基本吧,回去学学怎么弄等长线了~

网友F:
不行的,这哪里是在走差分线哦

网友G:
就你这点距离,别说差分线了,飞线都没问题

网友H:
你这个是HDMI信号接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说没有那么多要求么?
只要差不多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是HDMI接口的话,你这样的PCB就不太好,特别是高速(225M)输入输出的时候,当然图像能出来,不过效果不那么好。我这上次做的案子就是差分线没有等长,没有靠近,测试的时候225M的时候,用手一拿设备就出干扰了!注意为妙!

网友G:
我是说在距离很近的情况下,完全不用考虑等长的要求
虽然你画的确实不怎么好,但是距离近,可以忽略
长距离的情况下才要考虑严格等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我现在知道怎么画了。但是这里似乎不用考虑等长什么的,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