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 输出波形分析

楼主(2012-08-30):
驱动电路如图所示(MOS管上已加续流二极管,图中未体现)
运行波形如下:

第一部分为刚启动运行时的波形,第二部分为运行大约8秒以后的波形
改变转动方向,则波形又会恢复第一部分形状,经8秒后继续第二部分,以此循环

楼主:
呃 没人帮一下么 求教啊!!

网友A:
哪个点的波形?让别人去猜?

楼主:
电机两端啊   输出端的波形啊     前面控制端的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机两端这个是正常的波形,负电压是续流造成的

楼主:
那为什么有个时间段之分呢  也就是固定PWM输出   8秒后速度会肉眼可见变慢     波形要是统一的也好说啊

另外有检测过一块购买的板子的波形   一直如第一部分的波形  无负压

楼主:
单臂驱动   加一个续流管  很轻松就能把波形弄的很整齐  全桥了反而更不好了  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恩 去掉也试过  对波形没有太大影响

求去负压波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