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里如何判断UC3843B是好是坏?

楼主(2012-08-30):
在电路里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UC3843B是好是坏?

网友A:
做个简单的电源 再做个夹具,把IC放入,通电 测试输出电压  输入输入加2个表检测

网友B:
做测试工装

网友C:
加电,先看电压基准有无输出?

网友D:
这个简单,楼主,找2个9v电池,然后给它上电,量下基准电压对不,然后用频率计测下频率输出有没有就基本可以判断好坏了.

网友E:
UC3843B应该是PWM芯片吧。
这个在PCB上不太好测,记得它有个FAULT引脚,如果这个引脚的电平低于350mV(好像,记不清了)
输出的PWM就被截断了。
所以你得先测量这个脚。

网友F:
先测VCC对地,是否电压在工作方法,然后测VREF是否有输出正确电压,然后测GD是否有输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