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稳压二极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8-30):
上升沿有一个台阶,看手册上好像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不知道哪位可以推荐一个解决办法,或者换一个管子。

网友A:
这是个稳压过程,没研究过这么微妙的

楼主:
这是个稳压过程,没研究过这么微妙的
引用 网友A:

有些没有这个台阶,但是不是因为上升时间太慢,就是因为稳压精度不高

网友B:
我觉得也可以用431电路搭一个10V的参考电压

网友C:
用在什么上面啊?
对这个稳压过程有这么讲究?那就不应该用稳压管,试试 LDO dc/dc 吧

楼主:
要的就是上升沿这个够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