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L431直接输出2.5V,是否可以

楼主(2012-08-30):
使用TL431输出2.5V电压基准做AD的VREF,但系统电压只有3V,用下图中的电路是否可行,这个电路是TI的TL431datasheet的一个测试电路,个人认为,相对于在典型电路中的R1=0,R2=无穷大。

网友A:
可以,选择合适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电阻一般不建议小于1K,如果输入电压较高,电阻还的加大。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回复,如果我想流过TL431和负载的总共电流是10mA,输入电压是3V,那么电阻值计算:(3V-2.5V)/10mA=50Ω,这样计算对吗?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显然没有仔细看LZ位贴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

网友D:
线性稳压差不多都这个原理。7805啥的。只不过电流大,精度低。

网友E:
可以,且还很稳定

网友F:
直接输出2.5V时,要注意,ADC的VREF要么不要对地并电容,要并的话,则一定要不小于10uF。如果你在旁边只并个0.1uF,估计要悲催了。。。

网友G:
请问431 Vref脚并电容为什么不能太小

网友H(2012-12-30):
TL431 这样用是否可以,基准出来2.5V电压 经过2个相同的电阻分压,得到1.25V 对于1.25V的电流我只要5mA的样子就可以了,请高手看看这样用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TL431 这样用是否可以,基准出来2.5V电压 经过2个相同的电阻分压,得到1.25V 对于1.25V的电流我只要5mA的样 ...

不可以。输出对地短路电流才2.5ma不是吗?

网友I:
AD基准消耗电流都很小,所以不要把电流设计成10ma那么大。431有一个最小工作电流要求,计算电阻时要考虑。

网友J:
431振荡的问题,确实遇到过。Cload确实不能少于10uF

网友K:
可以的,但是那个电阻应当大一些

网友L:
学习一下细节。。。

网友M:
要注意431的工作电流

网友N:
分解开来
一个LDO!

网友O(2013-09-26):
引用 网友H:
TL431 这样用是否可以,基准出来2.5V电压 经过2个相同的电阻分压,得到1.25V 对于1.25V的电流我只要5mA的样 ...

这样做不行吧,如果负载=1K,你这个电压就得不到1.25,输出会随着负载阻抗而变化!

网友P(2013-11-10):
可是1.25V的基准精度就差了呀(当温度变化时)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可以,且还很稳定

可是1.25V的基准精度就差了呀(当温度变化时)

网友Q:
用TL432,基准:1.24V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请问431 Vref脚并电容为什么不能太小

电容太小了会振荡。10UF就够了,不要小于4.7UF。

其实你需要的是1.2V的基准电压,这样用LM385-1.2比TL431更合适。

网友S:
引用 网友I:
AD基准消耗电流都很小,所以不要把电流设计成10ma那么大。431有一个最小工作电流要求,计算电阻时要考虑。 ...

电流范围必须要保证1至100mA之间

网友T:
已经这样用了10年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