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在3V输入时应用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30):
使用TL431输出2.5V电压基准做AD的VREF,但系统电压只有3V,用下图中的电路是否可行,这个电路是TI的TL431datasheet的一个测试电路,个人认为,相当于在典型电路中的R1=0,R2=无穷大。谢谢,请指教。

网友A:
TL431是2.5V的,当然可以,注意电阻的值

楼主:
谢谢2楼回复,如果我想流过TL431和负载的总共电流是10mA,输入电压是3V,那么电组值计算:(3V-2.5V)/10mA=50Ω,这样计算对吗?谢谢。

网友B:
这样计算正确,
不过在应用中还需要考虑电源电压的变化和负载的电流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