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程不需要添加路径可以吗?

楼主(2012-08-30):
看到几个历程,在Options for target “Flash”的C++选项,include paths竟然是空的,而且编译通过,下载到目标板上也可以?请教各位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如果在同一文件夹下 不需要写路径

网友B:
该例程当中是否有包含C++的代码?
可以多试验试验

楼主:
C++代码?什么C++代码?刚开始接触,能否讲解的细点,多谢

网友C:
另外, 还有库的路径, 不使用库, 或者库在 MDK 的默认路径里, 也就需要 include 路径

网友B:
在Options for target “Flash”的C++选项,这个不是设置C++的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