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怎么进行多人协作呢?

楼主(2012-08-30):
这几天小组长要求我学习多人协作的功能。我表示有压力( ⊙ o ⊙ )啊!
1、我在网上查找了关于Altium designer 10多人协作的资料,找到一份网友写的,见附件,我按照操作完成了联机。而且也可以画分区域了,但是接下来不知道如何去做了。
2、我弄了两台电脑,一台做为主机(建立PCB存储文件的电脑),另一台做从机,然后在主机共享的文件夹下建立一个pcb工程,在从机里面访问这个文件夹,打开后,从机划分区域就可以PCB布线了,但是我发现,给主从机画完的区域后,在对方的区域还可以布线,即在主机中可以在从机画的区域范围内布线,从机同理。我的理解是它们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布线,不能过界线,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希望网友指点。
3、还有就是我看官方的资料(网址:http://wiki.alt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25068087),里面说各个工程师可以看到其他的工程师的布线工作情况,可以与自己的对比这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有把各自的工程文件保存后,才会在对方的PCB图纸上才会更新。而且如果对方也有更新的话,要提示是否保存,如果有保存,那么先保存的就更新不到对方的PCB中了。如何观察对方的而不改变自己的呢?
4、如何合并最后的PCB图纸呢?
迷茫啊~从来没搞过如此复杂的,大家快来帮忙噢~谢谢!

网友A:
这个联机合作功能一直没机会试,改天借朋友电脑回来试试

楼主:
这个联机一般用不到,只有工程特备打的时候才用到,我估计学会了也用不到啊,但是领导的话必须听 啊,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前我和同事合并过板子,用的是复制加特殊粘贴,最后把衔接的地方处理下,完全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以前我和同事合并过板子,用的是复制加特殊粘贴,最后把衔接的地方处理下,完全可以
引用 网友A:
要特殊处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粘贴的方法衔接边缘不太好对齐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要看什么什么场合,适用于模块划分比较清晰的PCB上面使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要看什么什么场合,适用于模块划分比较清晰的PCB上面使用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就继续刷人气吧;P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你就继续刷人气吧;P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