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款降压芯片,都搞疯了,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楼主(2012-08-30):
因为做电机控制,对电源不了解,原来给芯片供电用的5v总是用24v转7805来的,最后买的7805不好就换成了34063,大家不要见笑我是真的不懂电源什么的。现在做高压电机控制,驱动模块只需要15v,但mos需要高压300多v,望前辈们推荐一个好点的芯片,可以从300多伏转到15伏的芯片,带负载1.5a就可以了。前面做的gs50000,viper12a都失败了,啊,疯了。:'( :'(
希望各位帮帮小弟

网友A:
还是选择开关电源吧(或模块),现成的,省了自己做。

即使你选择芯片,也是自己做开关电源,300V应该要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但是板子不大有空间限制,我看别人的降压电路也很简单,但是就是买不到芯片,只有自己做了

网友B:
你可以描个别人的图看看,
应该不可能买不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斑竹上图了,芯片就是这个,但买不到啊 ,现在想换一个方案

网友B:
1: 你15V端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的电流?
2:你决定要做隔离还是非隔离?1.5A 非隔离的1.5A 15V 比较少见 安全考虑建议隔离的 毕竟还要手动操作的。
3:确定了电流, 剩余的就比较好弄了,随便找个AC-DC 的方案,去掉整流桥 改个板子就可以了附件给你参考,12V 1A的, 电压可以反馈来调整

网友C:
[url=http://www.dzsc.com/product/infomation/309031/2012829152347524.html
]锂电池额定电压高,具备高功率承受力,可以用它替代不?

网友D:
直接买个30w开关电源不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精彩回答,看了斑竹的pdf,但是觉得还是感觉元件太多了,31个元件有点多。我那个图上面元件就9个,比较简洁,我现在也有这个图的电路板,可以正常工作,但怎么都买不到芯片,所以想换芯片。其实我是打算选择好一点的电源芯片,最好以后也可以通用。我的这次板子的负载没那么大,300ma都没有,自己有点懒,想以后都用这一款电源,所以给大家造成的误解。最后感谢大家的解惑。

楼主:
8# rockli 可是板子太小了,开关电源都要用高频变压器,有点大。

网友E:
220v-15V   AC-DC电源不要整流桥就刚好可以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带有整流桥也可以直接用,直接用就可以,买个AC-DC模块直接用吧

大脑有点短路

网友F:
VIPER系列直接BUCK,够简洁;
NCP101X系列直接BUCK,够简洁;
内置MOS的反激控制器,直接BUCK够简洁;
大把的IC随便一个都可以。。。。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负载电流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路的形势和体积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有点,呵呵,谢谢提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不”斑竹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谢谢“不”斑竹
引用 楼主:
你的"#13",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楼主做好了吗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I:
我可以给你方案

网友I:
我手上有现成的,我做这行7年了,给你个方法

网友J:
这个,参考下充电器的电路,不计成本的话变压器就好了嘛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13L的意思,不是B的意思吧,哈哈

楼主:
采购居然把那个芯片买回来了,昨天下午搞好了,谢谢所有关心的人,原理图就是我发的图片,希望对别人有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