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30):
该电路工作时三极管Q1是作为开关管工作在饱和区还是放大区?我认为是放大区。其实X1是一个继电器,我这里用一个指示灯来代替的,这样使用Q1三极管有没有弊端,该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A:
R2、R5拿掉,直接两级射随即可。注意继电器的标称电压。

楼主:
这里的R2/R5电阻必须相加,就是想让他输出一个5V左右的电压给继电器供电。这样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敢问xmar:依据图示使用Q1三极管损坏的概率高吗?谢谢。

网友B:
Q1功率损耗很大,估计将因发热而损坏

楼主:
那在Q1集电极与12V之间串联一电阻是否减少Q1功耗,避免损坏的概率?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串什么电阻哦,改12V继电器就好了。
12V继电器的电流比5V继电器的小。

网友D:
不知道这光耦是不是起隔离的!
如果是这样接隔离吗?

楼主:
9楼,光耦在实际应用中不是这样用的,我只不过为了省事便于演示这样用的。

网友E:
1# farrile 为什么不把继电器串在12V个Q1的集电极之间呢,然后把Q1的发射极接地。安照图中所示,Q1根本无从谈工作在哪个区,Q1只起到了一个二极管的作用,你要把电路补齐了,才能计算电流,得出究竟工作在哪个区。MCT6是线性光耦,2.2K的电阻是不是加的太大了,有可能光耦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在实际中光耦隔离需要两路电源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