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定时器分频分频系数越低,误差越大

楼主(2012-08-30):
单片机20ms中断一次,主时钟为48MHz。
当分频分频系数 为20,匹配寄存器为48M/1000时,大概有1ms的误差。
当分频分频系数 为2000,匹配寄存器为48M/100000时,小于0.01ms的误差。
怎么会相差这么大?

网友A:
程序在干什么?

楼主:
就一个定时器计时,通过数码管位扫描显示

网友B:
中断中手工重装吗? 还是可以自动重装? 自动重装的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误差。

网友C:
坐等楼个解答

网友D:
同是一个数的计数误差,你说是对大数字的影响小,还是对小数的影响小?

楼主:
4# coody 匹配中断,匹配后中断,计数器复位

楼主:
今天重新去看这个程序,才知道自己犯傻了,TC是每隔PR+1个PCLK周期+1,当时直接把PR算作分频系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