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DA芯片TLV5616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2-08-30):
程序如下,按12位DA计算0x0349应该是1V的但实际输出1.9V了,REFIN是4.87V。就是实际电压输出值与计算值不对,总是大很多,0x0EFF都到4.87V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芯片与51单片机直接相连)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read(uint
date);
/****************
TLV5616的数据,时钟线
***************/
sbit
DIN=P1^0;
sbit SCLK=P1^1;
sbit CS=P1^2;
sbit FS=P1^3;
//void
delay(uchar z)
//{
//  uchar i,j;
//   for(i=0;i<z;i++)
//
for(j=0;j<10;j++);
//
//}
void main()
{

  while(1)
  {
     read(0x0349);

  }
}
void read(uint
date)
{
  uchar k;
  CS=0;
  SCLK=1;
  FS=0;

  for(k=0;k<16;k++)
   {

_nop_();
_nop_();
DIN=(bit)(date&0x8000);
//Bit称为位数据类型,其数据有两种取值:0和1,长度为1字节。
    SCLK=0;
_nop_();
_nop_();

date<<=1;
SCLK=1;
_nop_();
_nop_();

}
  CS=1;
  FS=1;
  SCLK=0;
}

网友A:
可以去看我的视频教程 YOUKU搜 基础外设九日通  TLC5615

网友B:
void proda(uint v)
{ uchar i;
  cs3=0;
  clk=0;
  for(i=0;i<12;i++)
  {
    if((v&0x0800)==0) dfi=0;
    else dfi=1;
    v<<=1;
    clk=1;
    clk=0;
  }
  cs3=1;
  dfi=0;
}

网友B:
目前正在用的

楼主:
还是不行啊!输入0x0349输出是1.56V,输入0x0FFF是5V。

网友C:
这东西要看具体电路啊!

网友D(2015-05-04):
显然是你的参考电压给错了 VOUT=2xVREF(BUF/4095) 前面有个两倍。如果VREF=5V的话最高认为是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