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可以降低电源对地的阻抗?

楼主(2012-08-30):
电源对地的阻抗是什么啊?我在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中看到了这句话不能理解,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电源对地的阻抗通常就是其内阻。若外电路存在并联负载的话,将负载阻抗并入计算。

网友:
我想他说的这个地是系统内的电源地吧,而不是大地吧。带进电容的电抗你在算

网友B:
电容大了,阻抗当然会低。特别是芯片本地产生的冲击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利用一个大的去耦电容降低阻抗?那这里需要一个比较大的c?

网友C:
它不能降低电源作为“源”的内阻!
经常说的是指它能降低对交流信号而言的阻抗
“冲击电流”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