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放大 or 比较??!

楼主(2012-08-30):
(无正文)

网友A:
U1B输出好像是一个恒压源  有没有RT1 R1 R2 R6的参数,这样更好判断一些。
另外还有R4 和  R7的值

网友A:
个人浅见,比较和放大不是特别好分清楚的。

网友B:
放大还是比较,就看是否引入负反馈。

网友C:
当然是放大。R2R3单电源运放提供偏,静态时同相反相输出都为这个值。
RT1波动时,输出在这个值上下波动。
注意C2,C3的值不能大了,否则电路不稳定。

网友D:
有负反馈,工作在线性区,放大,这是测温电路?RT1是热敏电阻?

楼主:
1、MCU 作用!?
2、U1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1、MCU 作用!?
2、U1输入输出关系??

网友E:
接入MCU的话应该是数字信号,如果R6很大的话,就成了比较器。

网友F:
R6拆了用作比较,接MCU判断比较结果。

个人见解,不太确定。

网友D:
回复 楼主:
1推测接的是MCU的AD口,就是测量U1A输出电压。
2根据虚短,反向输入端电压等于同向端,自己有电阻值,根据电流计算吧,
个人理解。

楼主:
根据系统推断,U1应该是放大!但是总觉得信号桥输出少串一个电阻!!MCU应该是输出模拟信号!但感觉加法器复合恒流输出,看着又别扭!!哪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MCU是输出??哪个是加法器?

网友G:
应该是比较,是不是根据RT1阻值的变化进行比较输出?

网友H:
放大,第二级运放同相输入端只要个高低电平没意义,再者说运放地电平输出大概0.7V左右吧那么输出一直是低电平就更没意义了,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