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级电容的应用电路

楼主(2012-08-30):
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我自己正在做一个断电值守的设备,
要求是5V,500mA,断电后支持10分钟,

上一手设计是用锂电做,感觉不够环保,想找个超级电容的电路来完成,
但查了很久,不知道用什么规格的电容,充电和放电的电路应如何设计?。

没有一个很完美的思路,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
10分钟?用超级电容?

网友B:
用电容的方式绝对比锂电贵很多。

网友C:
[url=http://www.dzsc.com/product/infomation/309031/2012829152347524.html
]锂电池芯过充到电压高于 4.2V 后,会开始产生副作用。过充电压愈高,危险性也跟着愈高。锂电芯电压高于4.2V 后, 正极材料内剩下的锂原子数量不到一半, 此时储存格常会垮掉。
所以,普通容量锂电池是很难支持的。像这种专业的电路设计问题,可以上电子市场网了解下。

楼主:
有人说,锂电池内部有防止过充电路,所以不用担心过充问题。

网友B:
用锂电 你担心过冲?
那是充电电路没有设计好 。一般都有充电状态引脚的,你再搞个mos 控制下输入电压,充满关掉,怎么会过冲呢? 电压低于多少,再打开mos 充电

网友D:
嗯。。果然看不懂

网友E:
你要的这种电容估计有铅球那么大!5V,500MA,还10分钟!

网友F:
。。。是不是骗科研经费的哦

网友G:
这个电容体积绝对小不了,而且价格是能满足要求的电池成本的N多倍。还是电池划算啊,做好保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