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现在的外协加工

楼主(2012-08-30):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外协加工厂,我画好的pCB负责帮助外协加工,帮助元器件采购包括样板的焊接?
公司研发人太少了,我要是负责采购+样板焊接,再加上调试+程序,一个是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是要很多0805的小贴片,有没有给我这样懒人准备的公司啊?

网友A:
可以,外包给我。

网友B:
当然有了,PCBA啊

网友C:
一般少量的没人愿意干,你可以弄好器件找专业焊接。批量自然没问题。

网友D:
量太少的话,除非人家手头正好你需要的原件,否则几乎没人愿意干,采购成本、原件挤压成本、人工成本太高了。
比如,你10块板子,需要的电阻电容有几十种,然后还有各种芯片,但是每块板子上的原件成本在100元(小批量价格),这样10块板子的原件成本在1000元。
假如只需要买10盘电阻和电容,需要500元,芯片需要几百元,加上其他费用,人家问你要4000,你干不?你会觉得太贵了,2000以内差不多,人家觉得2000以内就赔了,为什么呢?只原件成本已经到差不多1000了(甚至超过1000,因为量小,芯片的价格可能是批量的几倍),还有采购浪费的人力费用、焊接费用、运营费用,总之,你这10块板子占用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个到单块的费用就贵多了。像你这样的,后期也不会很大量,所以人家后期也不会挣到很多钱,所以前期费用一定要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