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2-08-30):
(无正文)

网友A:
实际尺寸,化封装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来画,一般是比手册上的长一点,好焊接,引脚间距照着手册上的画

网友B:
你看手册,能够分辨是芯片的引脚尺寸图和焊盘封装图
给出封装图,照做即可
给引脚尺寸,那就放大点
如果是BGA,一般球径的80%做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