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NVIC_Init;

楼主(2012-08-30):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NVIC初始化结构体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else...#endif结构的作用是根据预编译条件决定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
#ifdef  VECT_TAB_RAM
   /* 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从 0x20000000 开始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从 0x80000000 开始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 0x0);
#endif

   /* 选择NVIC优先级分组2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使能EXIT 0通道 ,2级先占优先级 ,0级次占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卡死在这里了,无法继续执行下去

}

搜索了以前的贴子,也没发现解决的方法;用的KEIL 4的环境;

楼主:
问题点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原因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u32 tmppriority = 0x00, tmpreg = 0x00, tmpmask = 0x00;
  u32 tmppre = 0, tmpsub = 0x0F;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assert_param(IS_NVIC_IRQ_CHANNEL(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assert_param(IS_NVIC_PREEMPTION_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assert_param(IS_NVIC_SUB_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if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
    /* Compute the Corresponding IRQ Priority --------------------------------*/
    tmppriority = (0x700 - (SCB->AIRCR & (u32)0x700))>> 0x08;
    tmppre = (0x4 - tmppriority);
    tmpsub = tmpsub >> tmppriority;

    tmppriority = (u32)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tmppre;
    tmp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tmpsub;

    tmppriority = tmppriority << 0x04;
    tmppriority = ((u32)tmp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03) * 0x08);

    tmpreg = NVIC->IPR[(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2)];
    tmpmask = (u32)0xFF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03) * 0x08);
    tmpreg &= ~tmpmask;
    tmppriority &= tmpmask;
    tmpreg |= tmppriority;
    NVIC->IPR[(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2)] = tmpreg;
           /* Enable the Selected IRQ Channels --就是出在这里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NVIC->ISER[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5] =
      (u32)0x0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1F);

      }
  else
  {
    /* Disable the Selected IRQ Channels -------------------------------------*/
    NVIC->ICER[(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5)] =   (u32)0x0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1F);
  }
}

楼主:
这是标准库啊,按说不应该出错的。各位有别的写法吗?或者直接对寄存器赋值,不用这种通用的形式?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LZ需要说是具体哪个芯片,库的版本和IDE版本等等。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使用 RTOS 呢, 如果是在 RTOS 的任务里执行, 那么这个操作属于特权操作, 会被封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用的芯片是 STM32F103RCT6;
编译器是 KEIL 4;
库的版本应该是3.4或者是更低,是买书是附带的。我也不是非常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没有使用RTOS.

楼主:
继续尝试中:
如果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更换为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就可以运行正常了。
当然这不是我想要的,只能说明问题也可能出在别的地方。

这个是以前的老帖子,不过没有说明是怎样解决。
https://bbs.21ic.com/icview-108804-1-1.html

网友C:
呵呵,我刚调试时碰到过。USART1中断程序的名字(USART1_IRQHandler)和启动代码的不一样。检测一下。

网友C:
和启动代码的名字一致即可

楼主:
现在可以通过了,但是串口没有数据发出,也没有进中断。继续进行中。。。。。。。。。。。

楼主(2012-11-29):
一堆杂事,外加自己懒惰,直到今天才算勉强搞定。
现在COM1可以通过中断收发数据了,在购买的学习板上测试的。
只是基本功能,没有尝试红外等其他的扩展功能。
结贴算分,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2014-08-01):
楼主,我也出现相同问题,能告诉我如何解决吗?

网友E:
还没说解觉方法呢

网友F(2014-11-02):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