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锂电池引出线规格

楼主(2012-08-30):
锂电池正负极的引出线直径和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之间的关系?求解答

网友A:
54.4和34.0两个常数有何依据?最好给出计算这些与材料有密切相关的公式,光给个数字意义不大,也没有通用性。

网友B:
铜的电阻率0.018385
铝的电阻率0.029415
分别求倒数为导电率54.4  和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