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III(SWD模式)不支持KEIL在线调试?

楼主(2012-08-30):
前两天买了个南京万利的STLINK III。。

发现在KEIL下不能在线调试。。
可以进Debug模式,灯也闪,但是查看全局变量,不能像JLINK那样实时更新。
如果在运行的时候把数据显示方式设为十进制就提示如下:

什么原因呢?

keil版本如下:

楼主:
没人知道 ?

网友A(2014-03-10):
请问你之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今天刚好用STlink凑巧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可以解决了

网友B(2016-12-19):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之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今天刚好用STlink凑巧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可以解决了 ...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