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译器优化问题

楼主(2012-08-30):
谁能给评价一下PIC编译器的水平高低啊?
最近有个项目,想上PIC,可是和51比性价比的时候,就要看编译器的效率了。我这里没有找到 PIC Pro版本的,(下面提示的pro,其实是60天试用版),都是用的免费版本的测试的。

谁有真正的pro版本的,给说下。
编译器1:

      Memory usage:   ROM=59%

编译器2: PIC free模式,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Free Mode)  V1.10

Copyright (C) 2012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warning)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7D3h (  2003) of   800h words   ( 97.8%)

    Data space           used    45h (    69) of    49h bytes   ( 94.5%)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Running this compiler in PRO mode, with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enabled,

produces code which is typically 40% smaller than in Free mode.

The MPLAB XC8 PRO compiler output for this code could be 777 words smaller.

See http://microchip.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编译器3: PIC 60天模式,删除了一句代码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PRO Mode)  V1.10
Copyright (C) 2012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562h (  1378) of   800h words   ( 67.3%)
    Data space           used    42h (    66) of    49h bytes   ( 90.4%)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因为有一句 *((unsigned char *)(0x50|i)) = v;  编译不过,注释掉了。代码基本一样,RAM基本没有节省啊。Flash比没有激活60天之前的版本好大约30%,谁用过真正的pro版本或者和谐版本的,是不是和60天试用版本的还有优化上的差距?

其实公司都是小项目,用60天已经足够了,从来没有项目开发能超过一周,后期维护把编译服务器ghost一遍系统就可以了。只是想知道一下到底有没有区别。

似乎试用版比其他编译器的试用版还是差一些啊。不过这几年已经习惯了用试用版了。

网友A:
试用版 PRO与正试版一样!
   优化再好也不可能将东西压没了,特别是RAM!

楼主:
可是据有用过的朋友说,试用版的Pro,和正式版的Pro,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编译器1,RAM用的比他少。

网友B:
1、试用版的PRO和正式PRO版是一样的。
2、PRO版本之上还有一个版本,好像叫着企业版吧,那个优化能力可能会更高一点。
3、大家都用的是PRO版本,俺也用PRO版本。

楼主:
看来卖东西的就是冲那600刀去的。结贴了。

网友C(2013-03-26):
最新情况,XC8编译器配合MPLAB IDE v8.70使用,无论如何都是工作在PRO模式,优化程度非常高,用PIC12F1840做程序时,两个无符号整数乘法运算仅需要19.5uS;但是,配合MPLAB X IDE v1.70使用时,尽管描述的是工作在PRO模式,但是,优化级别非常第,同样的程序进行乘法运算需要35.6uS,不信的朋友可以试试。看汇编代码也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