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2-08-3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的定时器中断、外中断的时间太长,是会影响到串口通信的

通常要求在中断里处理的时间,尽可能的短

网友B:
串口通信是有时间片限制的通信,要求通信过程中严格遵守时间片内的电平保持与变换。如果你的中断处理时间非常短,而串口通信波特率非常低,可能能够达到在时间片内将MCU转为处理中断服务,并及时转回继续处理串口通信的信号处理,这样不会影响到通信工作。但一般很难做到。

网友C:
不会丢失 但是可能被新来的数据冲掉 或者新来得数据收不到

网友D:
应该不会丢失

网友E:
如果没来得及存储数据,就会被后面来的数据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