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文件传输问题

楼主(2012-08-30):
PC机如何通过串口向单片机传输文件呢?而不是一些简单的数据传输,传输到单片机后,单片机又如何接收并且读取这个文件呢?

网友A:
通过网络或串口,自己定个协议

网友B:
要看文件的大小,小的话,一般是根据自定规则对文件进行分解,成为二进制代码,分段组帧,加上校验之类的防错机制,然后逐帧通过串口发送。你可以想象成把一张纸剪成很多小块,边上数字号,通过小管道把小块纸片统统传输到另一处,然后根据数字号重新拼接成一张完整的纸。

网友C:
对PC的文件系统不熟悉,
传输数据倒是挺容易的,PC端直接写串口就行了,电路上处理一下电平转换,
像楼上说的,不要整个发,要加上偏移地址校验之类的放错机制

网友D:
自己制定传输协议将文件转化成为二进制代码,一帧一帧的传,接受到数据之后再重新转换成所需格式的文件,不过建议数据量小的文件,一般单片机内存有限,文件太大传输速度慢,不太建议用串口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