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层板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最近第一次用AD6画四层板,顶层到底层的过孔没问题,现在是顶层到第二层的过孔会变成绿色,这样是正常的吗?不正常的话会是什么问题呢?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绿色,一把是DRC 错误了,请检查
不会弄,内层就不要设什么负片了,容易出错

网友B:
看一下报什么错
看你第二层设置的什么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