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嘛,终于磕到I2C上去了,牙都碎

楼主(2012-08-30):
算是月经了吧:$
写程序之前,已对STM32的硬件I2C的“恶名”有所耳闻,还特意查了各种资料,各种号称中断已过的程序,结果还是磕上去了。。。:Q
算了,还是改DMA吧:lol

网友A:
ST的I2C真的很不好用???!!!

看来我不能选ST的了

楼主:
ST的I2C真的很不好用???!!!

看来我不能选ST的了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不好用,只是不容易上手罢了。
耐心看资料吧。

网友:
ST的硬件IIC让人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推荐一些资料??: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楼主:

ST 我还没使用过,原先用NXP,感觉没什么疑难问题出现过,现在想选ST(主要是考虑价格优势),但是看ST的论坛,好像问题比较多,看过外围库,感觉挺费劲的,不如NXP或TI的简单明了,所以一直犹豫,还有一点,不知ST的产品在恶劣环境下的稳定性到底怎样,我是做工业应用的,芯片的稳定性对我而言很重要(曾碰到过不稳定的芯片,产品都定型了才发现芯片的稳定性不够,又换片子,即费时间又费钱呀!!!),不知大侠们对ST的产品的稳定性有何评价,与NXP、TI的片子相比稳定性到底如何。

网友B:
ST的ARM用的人多,问题暴露的比较明确,用NXP的片子,遇到bug连问的人都找不到。

网友C:
凡是使用STM32的硬件I2C出问题的,都是在使用I2C编程上生搬硬套的。
凡是说STM32的硬件I2C有问题,都是没有对I2C的协议进行深入研究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愿闻其详,我知道IIC有问题也是听来的,官方只说让IIC中断优先级调高

是否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原先一直用NXP的片子,根本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除了自己编程出现的问题外),所以也没问过什么人。还真不知道NXP的技术支持怎么样。

ST的片子使用的比较多,暴露的问题也多,这么有错,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ST的产品存在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愿闻其详!!!

假设很多人都说它存在问题,即便说是开发者缺乏仔细的研究,那也至少说ST的资料做的太差了,没有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很好地解释清楚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愿闻其详!!!

假设很多人都说它存在问题,即便说是开发者缺乏仔细的研究,那也至少说ST的资料做的太差了,没有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很好地解释清楚 ...
引用 网友A:

ST的I2C之所以被很多人诟病,是因为ST把I2C做的太全面了,想兼容各种标准,相对其他I2C就显得复杂。如果用其他I2C的思路来用ST的I2C,就容易磕到牙。

因为很多人磕到了牙,现在ST除了在标准例程库中提供了I2C的各种例程,另外还有一个专门的I2C软件库可以直接使用,叫STM32 I2C CPAL

LZ不妨试试

网友F:
STM32的硬件I2C,确实有些问题,但我用POLLING方式基本上能用起来。
另外,对ST提供的STM32的I2C软件 不感冒,这个event、那个event,很烦,据说用下来容易出问题。

新出的STM32F0,硬件I2C用下来觉得很好,没有以前的问题了。

网友G(2022-07-07):
引用 网友C:
凡是使用STM32的硬件I2C出问题的,都是在使用I2C编程上生搬硬套的。
凡是说STM32的硬件I2C有问题,都是没有 ...

真的硬件I2C出问题,协议研究明白又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