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压(非雷击浪涌)保护,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2-08-30):
目前有个电路,客户输入的交流电压有可能超过300V,板上AC/DC最高250V。
按照网上的一些资料,输入经过一个保险丝,然后将压敏电阻并联在AC/DC输入端。选用的是470V的压敏电阻。
但是我加了360V(万用表有效值,峰值500V),压敏电阻并没有启动,只是微微发热。保险丝也完好无损。
但是我将压敏电阻换成450V的气体放电管,上电瞬间,气体放电管启动,保险丝烧毁,保护了后面的电路。
如果要用压敏电阻,应该用多大的?我用的是20D471,我直接加有效值480V的AC上去,压敏电阻烧了,保险丝还没烧。。。压敏电阻该怎么用?
是否可以用气体放电管做这种过压保护?放电管有寿命的吧?

网友A:
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串联,构成组合型SPD。GDT击穿放电后电阻很小,内部等离子体电弧熄灭的电压很低,所以,你的保险丝爆了;ZOV导通后,两端电压为ZOV的钳位电压。
ZOV内部是陶瓷晶格结构,有击穿寿命,大电流放电通常不可超过20次;ZOV内部由放电电极和惰性填充气体构成,只要不破损漏气,基本不存在反复击穿导致寿命下降的问题。

网友B:
这样用压敏电阻小心着火了
还不如把AC/DC设计成到300V的

楼主:
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串联,构成组合型SPD。GDT击穿放电后电阻很小,内部等离子体电弧熄灭的电压很低,所以,你的保险丝爆了;ZOV导通后,两端电压为ZOV的钳位电压。
ZOV内部是陶瓷晶格结构,有击穿寿命,大电流放电 ...
引用 网友A:

啊。。。好像是忘了这个原则了。。。
就是需要保险管烧毁,保护后面的电路,AC/DC买的模块,没法改的。
那就只需要一级气体放电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