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请问,我在焊芯片时尤其是LPQF的封装的,由于初次次焊,焊接的很慢,我焊接的过程中发现芯片很烫了,这会不会把芯片损坏啊?焊台的温度调节在多少度比较合适,我现在调节的是350度。还有我在焊接的过程中能不能先吸走一边的焊锡,其他3面引脚上有焊锡,等到芯片不烫是在去刮其他变的锡啊?

网友A:
有LPQF这样的封装吗?
对于多脚贴片一般都是采取拖焊的方法,先把IC对准固定在焊盘上,然后烙铁+焊锡固定对角,再把其他管脚堆锡,之后用烙铁清理干净。

网友A: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xOTc0OTMy/v.swf

网友B:
还有种办法:
所有焊盘先上好锡 不要太多,然后芯片放好,先对顶角 的一个焊脚用烙铁点下,稍微用点力,固定焊接好后,其余的脚你就慢慢点吧,点的过程中就不要加锡了,锡融化 向下用力后烙铁应当顺着引脚向外拉下,以免引脚互相短路。这样焊好后很漂亮的,
话说,这也是个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