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波检波器的输出

楼主(2012-08-30):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用50欧姆低阻探头。若阻抗不匹配将存在驻波。

楼主:
必须用50欧姆低阻探头。若阻抗不匹配将存在驻波。
引用 网友A:
我用50Ω测得时候,几乎看不到信号,而且还有很大的尖刺!用1MΩ档试了一下,幅度比较大而且没有尖刺。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求高手回复。。。。

网友B:
检波器的输出是接近直流,用高阻测量就好。不要看了微波就想当然。

网友C:
如果50Ω和1M差一倍,就是50Ω输出的。
如果50欧姆和1M差非常多倍,就是高阻输出的。
如果五十欧姆和1M一样,那么是0内阻输出的。。。。。。
直流信号的欧姆定律啊。

网友D:
它是个检波器,只是带了个微波,让人条件反射地认为要解决匹配的问题。

楼主:
如果50Ω和1M差一倍,就是50Ω输出的。
如果50欧姆和1M差非常多倍,就是高阻输出的。
如果五十欧姆和1M一样,那么是0内阻输出的。。。。。。
直流信号的欧姆定律啊。 ...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状态50Ω和1MΩ就是差了很多倍,那为什么输出接头使用的是SMA-50的连接器呢?

网友A:
to LZ:

微波检波器输出未必一定是低频,其可以是视频或脉冲等。最好参照具体的数据手册中的输出阻抗选择相应的测量手段。器件输出端采用SMA-50一般是考虑接类似50欧的同轴传输线,但也可能是出于一般屏蔽的考虑(弱信号传输)。

楼主:
to LZ:

微波检波器输出未必一定是低频,其可以是视频或脉冲等。最好参照具体的数据手册中的输出阻抗选择相应的测量手段。器件输出端采用SMA-50一般是考虑接类似50欧的同轴传输线,但也可能是出于一般屏蔽的考虑(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那我要想知道这个检波器的输出阻抗,是不是得通过换阻抗才能算出来?

网友A:
最方便且直接的方法是查数据手册。

楼主:
俄罗斯的器件,查不到资料。
测试的时候分别用不同的阻抗测,然后根据分压计算出输出阻抗,这么做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