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94的第三个引脚

楼主(2012-08-30):
遇到一个关于TL494的问题,附图是TL494个引脚的功能和内部说明。看了它的资料,但是对于第三个引脚的作用不是很了解:
1.第三个引脚是反馈输入,还是对外的输出以显示PWM比较器同相端的状态?
2,如果引脚1,2控制的误差放大器输出为低电平,引脚15,16控制的误差放大器输出也为低电平,此时在引脚3接3~5V电压,会产生什么效果?

网友A:
3脚对外的时候,主要是和2、15脚间接入RC频率校正电路和直流负反馈。你可以看一下TL494的典型电路。
对内的时候为2个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照了样例电路,看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有个问题,RC频率校正电路里的R和C的值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B:
纠正电路问题,那个D触发器把Q和Q非都给连上了:dizz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额,没想到摩托罗拉给的文档里面还有这样的失误

网友A:
至于R、C值的计算,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我是一名初学者,看到许多资料上TL494的这些引脚都是这么用的,所以我也就没有深究。希望会有懂得朋友,帮忙解答吧。

网友C:
fosc=1.1/CT*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