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在什么情况下多个芯片的接地端需要连在一起共地?
刚做一个DA转换模块。DAC0832的输出端接OP07的反相输入端,OP07的同相输入端接地。OP07的输出端与其反相输入端间有一个反馈电阻。DAC0832的接地端与OP07的同相输入端共地。OP07需要±12V电压供电。当±12V电源的负极与上述两个芯片的接地端共地时,OP07发热,且没起到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0832和OP07的接地端为什么可以共地?电源却不可以呢?望各前辈帮忙答疑。

楼主:
±12V电源是通过7812和7912做的。在这儿为什么电源的负极不能与其他两个芯片的接地端共地?

楼主:
厚脸皮,再顶一次。。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想的负电源与地连接和正电源与地直接连接有什么区别吗?电源都短路了能工作

网友B:
楼猪太强了
正负电源的正负相对谁来说的
幸亏你搞的是弱电
你要是搞个强电或大功率驱动
那就恭喜你啊

楼主:
To 4楼:
       不好意思,我可能描述的不太详细。上边提到的±12V电源,其实为两个电源,它们共有一个接地端。—12V的输出并没有接到地。两个电源共有的接地端,与其他芯片的接地端共地,OP07就会发热,且没有起到作用。

楼主:
To 5楼:
        不好意思。我还真是搞强电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让您老见笑了。

网友C:
应该不是共地的问题,好好找找

网友B:
好好看看OP07的资料
这是一颗很常用的料
就是一电压跟随器
难不成你的OP07是拆机货?

网友D:
DA输出不能直接接运放的-端,要接一个电阻。

网友B:
OP07输出接的是什么?
不会是直接去驱动什么吧?

楼主:
to 10楼:
        要在DAC0832的输出端与OP07的反相输入端之间接一个电阻吗?是要提高输入的稳定性吗?需要多大的电阻呢,5K欧姆?

楼主:
TO 11楼:
        没。OP07的输出仅仅是接万用表测量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DA输出不能直接接运放的-端,要接一个电阻。
引用 网友D:
这个DAC是可以的,因为它是电流输出型的。可以直接进I-V转换电路。

还有,楼主就不能贴个图么?万一你描述的是错误的呢。还有,你说的发热,也证明不了电路出现功能性故障,你这描述太感性,不够精确。

网友F:
LZ是想要将运放做成反相放大器么,如果是那么就需要在输入端加一个电阻,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设计呢?

网友B:
看了一下DAC0832的手册
LZ实在应该把电路贴出来
从你的描述来看
你是不是把电路搞错了
运放那个反相端的反馈电阻是DAC0832内部集成的,外部不需要
如果你不调零或加偏置
OP07是不需要额外加东西的

楼主:
上图!由于手边没有仿真软件,只能手绘了。画的不太好,各位见谅了。
2、3两个地是连在一起的,这时一切正常。若将1、2、3连在一起。OP07发烫,芯片将烧毁。

网友E:
从原理图上,看不出来错误。
能把OP07烧坏,就是供电电压过高,其它电流节点也没那么大电流,你查查你的正负12电源吧,不装OP07,先检查电源。

网友B:
看看你的5V电源和12V电源的关系

网友G:
op07两端什么都没接啊  好歹还是弄个电阻接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