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MCU在强电磁场环境下的稳定性怎样?

楼主(2012-08-30):
现在要做个项目,正在选片,ST的STM32产品在强地磁场环境下稳定性如何?因为我的产品要工作在强电磁场环境下,这是个必须考量的指标

网友A:
这个具体没实验过,应该和硬件系统抗干扰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应该说STM32的抗电磁干扰的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终产品的抗干扰能力和三方面有关:
1、期间本身的抗干扰能力;
2、板子的设计;
3、产品的壳体(封装)。

由于我的产品要在比较强的电磁环境下工作,我除了要做好后两项之外,首先要考虑的是选用有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的芯片,我本来是习惯用NXP产品的,NXP的MCU的抗干扰能力我没有疑问,但是相较ST的产品必定是贵了些,因此想考虑一下ST的MCU,在QQ群众问了一些人,大部分的都说要在强电磁环境下工作最好选NXP,ST的产品还是差了一点,但是也没说到底能差多少,所以想再次咨询一下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这方面经验吗?能说一说你曾经做过的产品的工作环境吗?

楼主:
还有一点,好多人都说ST MCU的I2C操作特别不好用,我的软件中就要用到I2C接口,请问那个朋友有经验,介绍一下ST MCU的I2C到底怎么样

网友A:
IIC确实操作不好,把简单的搞复杂了

网友C:
应该说STM32的抗电磁干扰的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真的?

楼主:
希望有使用经验者多多发表意见

楼主:
看来对ST产品做过抗电磁性能测试的人基本没有呀!!!

那么大家做项目时怎么选择器件的呢???难道从来都不想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看到过STM32用于很多产品,有不少需要抗比较强的EMC,比如: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1432&page=3

也看到过STM32用于电表,同样是需要抗比较强的EMC的应用场合。

网友D:
怎么说呢,真的拿ST产品去做各种电气测试的人,很少上论坛,而且每个人要求不同。

即便这里网友都说很可以,也不代表能满足你的需求,LZ还是先拿点样品做下简单测试比较好。

当然,做完测试来网上汇报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E:
I2C用软件自己模拟吧

网友F:
这个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测试

网友G:
应该说STM32的抗电磁干扰的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引用 网友B:

总体来说STM32的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还是很给力的,不过还是要LZ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测试

网友H:
还有一点,好多人都说ST MCU的I2C操作特别不好用,我的软件中就要用到I2C接口,请问那个朋友有经验,介绍一下ST MCU的I2C到底怎么样
引用 楼主:

感觉ST MCU的I2C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家用电表的EMC还是比较弱的

我想知道在10几根380V,每根电缆的电流都超过600A的环境下(截面空间不大于5平米)的环境下能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确实很少有人做这类实验,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最好还是自己测试一下。。。。实践出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先买一块一块板子试一试

网友J:
简单的买块开发板,做个实验试试,很容易得到结论

网友H:
以前做过这方面的测试,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G:
哪位大侠如果测试了,可以给些详细的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