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如何追踪make出错的位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31):
等高手吧,人工置顶。

网友B:
错误在什么文件,多少行,都告诉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网友B:
结贴,给分~

网友C:
你用ue,按f9打开dos窗口,把命令行和路径输入好就行了,ue会把你完整的编译log留下来,而不是像dos窗口那样只留一点。

网友D:
要想像在windows下追踪的话,用Elipse吧

网友E(2012-10-20):
系统会提示错误信息的啊?版本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