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rslink软件就能让客户端与OPC服务器通信

楼主(2012-08-30):
用VC开发的客户端,现在只能在rslink程序运行的时候才能对OPC服务器进行访问,想改成不用启动RSlink就能直接对OPC服务器进行访问的方式,就好像直接能访问服务器的IP或者计算机名字一样。
下面是小弟参考网上写的程序,但是程序执行到hRet=CLSIDFromProgID(ProgID,&OPCCLSID);处就出错了,在调用
hRet=ConnectToServer(L"RSLinx OPC Server",TRUE,&ppUnknown);//RSLinx OPC Server时也是失败的,各位大侠给小弟指点一下哪里错了吧,十分感谢啊!!!
HRESULT CHookDetectDlg::ConnectToServer(/*in */LPOLESTR ProgID,/*in*/ BOOL IsRemote,/*out */ IUnknown **ppUnknown)
{
        CLSID OPCCLSID;
        hRet=CLSIDFromProgID(ProgID,&OPCCLSID);
        if(hRet!=S_OK)
        {
                fp2=fopen("log.txt","at+");

                str5="OPC convert failed";
                fprintf(fp2,"%s,%s\n",str4,str5);
                fclose(fp2);
        }
//++++++++++++++++++++++++++++++++++++++++++//
        if(IsRemote)
        {
                //opc和服务器不在同一天计算机上T2OLE("ServerComouter");

        COSERVERINFO ServerInfo;
                ServerInfo.pwszName=L"192.168.1.30";
                memset(&ServerInfo,0,sizeof(ServerInfo));
        MULTI_QI qi[1];
                memset(qi,0,sizeof(qi));
                qi[0].pIID=&IID_IUnknown;
                hRet=CoCreateInstanceEx(OPCCLSID,NULL,CLSCTX_REMOTE_SERVER,
                &ServerInfo,1,qi);
                *ppUnknown=qi[0].pItf;
       // MessageBox("2");
        }
        else //opc服务器和opc客户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
      hRet=CoCreateInstance(OPCCLSID,NULL,CLSCTX_LOCAL_SERVER,IID_IUnknown,
                (void **)ppUnknown);
        }

        return hRet;
}

楼主:
没人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