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 , 我电路分析和模数都学过了,可不懂怎么看图

楼主(2012-08-30):
我电路分析和模数都自学过了, 可看到有点大的电路图就懵 , 不知道要看些啥 , 求各位前辈分享 , 就以这个图为例简单讲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天线输入信号经L1,C1C2进行阻抗匹配后输入U1的1端
由Q1及其外围电路组成的本振信号输入U1,
两路信号混频后经L3高频扼流C9耦合后进入U2B进行比较输出方波信号
此方波经U2A二阶有源低通后输出正弦波音频信号
后经音频放大器U3功率放大输出。

网友B:
这个需要积累,3L的观点太武断了。难道学完L说的那些,你看得懂

网友C:
跟楼主一样啊

网友D:
我倒,太雷人了,,,匹配,比较,方波。。:lol:lol

楼主:
好恐怖  太厉害了 咋样才能做到随便就能看出随便接接几个元件能有什么功能

网友E:
C1、L1、C2为π形低通滤波器,但是在7.17MHz左右形成一个很窄的带通尖峰。
C1、L1、C2或构成7.17MHz的选频带通滤波器。

网友F:
L1,C1,C2用来调整谐振频率点,并且跟阻抗匹配有关,混频器输出经过3、4引脚,这个信号可以称作中频信号,我个人称之为调制信号,比较好理解,意义会不一样,调制信号通过L3、R11、C8滤波,再耦合到U2B的反向输入端,U2B的作用是把信号的直流分量值给抬高到6V,C12用于改善信号的频率响应,U2A的作用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改善中频信号的带负载能力,因为输出要加载在R10上,U3的电路是一个LM386的典型应用电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E:
U1为无源(没有增益)的混频器,由高频变压器和4个二极管组成。参照下图。图中R为1脚,射频输入;I为3、4脚是中频输出;注意7脚是左边L线圈的下端接地端(实际并未接地),上端L为8脚,左边线圈为本振输入线圈。
U2B检波、U2A就是有源低通滤波器。输出有用的音频信号。供LM386功率放大。

网友G:
C1、L1、C2的pi型滤波还要与天线的阻抗有关。

网友E:
根据SBL-1的内部结构分析。C1、L1真的直接天线表示怀疑,前面还应该有高频放大器才对。

网友H:
mark下,周一看

网友I:
R17两端为什么要加电容呀,不是比较器吗 为什么并加电容?求大侠指点

网友I:
看错了是R7两端

网友J:
按放大器、集成元件分块分析——这样可能比较清晰一点!!!

网友K:
请问8楼:---C1、L1、C2或构成7.17MHz的选频带通滤波器。

>>7.17MHz是怎么算出来的?
高手们先给理论上计算一下哈,也可以帮助一下小菜们.

网友L:
求分享 , 我电路分析和模数都学过了,可不懂怎么看图都, 电路图

就算你是小学生,多看点图纸,多查点资料,看久了自然而然慢慢懂了。

网友M:
楼主学的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东西,工程上其实很多时候并不看这些理论,楼主可以这样理解,学课程,就像语文课学写字,做工程就是当作家,没有语文老师可以保证你当作家,但是没有作家是文盲。

楼主:
那我该怎么练? 找一堆图自己看吗? 想象过去一定会想问很多问题的吧 , 可又没有人教我 .
是不是有书专门教这个的呢? 求前辈们推荐一下下
或者有别的办法练习?

网友N:
技术这条路只能靠自己努力,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