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通信距离不稳定,不同时间段测试相差非常大。

楼主(2012-08-30):
大家好!
我最近用433M频段做了一对收发双向通信模块,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详述如下:
公司测试——
收发模块双向通信距离可达100米。

现场测试——
上午10点班至12点多,测试距离非常近,仅有3米左右。
下午从1点至4点测试时,通信距离很远,通信恢复以前的正常状态。
下午4点以后,通信距离又很近了,和上午的测试差不多。

现在这个通信距离不稳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外界周围环境在不同时段有433M电磁干扰造成的。
我用的433M通信模块是nRF905,硬件及软件都采用厂商推荐的电路及控制方式,没有添加硬件、软件抗干扰措施。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
1、上述通信距离相差那么大,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如何避免上述通信问题,需要硬件及软件做抗干扰措施吗?
3、若更改收发模块的工作频点,稍微偏移一点,会解决问题吗?
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通信上面抗干扰措施一定要加

网友B:
如果怀疑是周边同频干扰的问题,可以用频谱分析仪监看一下,或者换个地方测,还可以切换个频点来对比测试。现在城市里违规大功率信道确实不少,国人不守道德的太多。

网友C(2013-04-05):
我觉得你们得从软件方面着手或IC本身的原因,还有你有没有反复测试

网友D:
这个可能是干扰!!

网友E:
我不觉得是干扰,无线电与有线上信号一样,强信号会覆盖弱信号,取三个无线模块,两个一直发送,用一个接收,接收模块靠近哪个就接收到哪个模块发出来的数据。如果要干扰到你3m的距离,这个功率需要多大?检查软件,另外,以看到发送内容正确来判断收发正常,不要点个灯做为判断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