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检测FLASH写保护

楼主(2012-08-31):
以前做过STM32IAP,没有能发现一些问题。可今天再读IAP的软件包。不明白下面这段代码的原理
  •   /* Get the number of block (4 or 2 pages) from where the user program will be loaded */
  •   BlockNbr = (FlashDestination - 0x08000000) >> 12;
  •   /* Compute the mask to test if the Flash memory, where the user program will be
  •      loaded, is write protected */
  • #if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UserMemoryMask = ((uint32_t)~((1 << BlockNbr) - 1));
  • #else /* USE_STM3210E_EVAL */
  •   if (BlockNbr < 62)
  •   {
  •     UserMemoryMask = ((uint32_t)~((1 << BlockNbr) - 1));
  •   }
  •   else
  •   {
  •     UserMemoryMask = ((uint32_t)0x80000000);
  •   }
  • #endif /* (STM32F10X_MD) || (STM32F10X_MD_VL) */
  •   /* Test if any page of Flash memory where program user will be loaded is write protected */
  •   if ((FLASH_GetWriteProtectionOptionByte() & UserMemoryMask) != UserMemoryMask)
  •   {
  •     FlashProtection = 1;
  •   }
  •   else
  •   {
  •     FlashProtection = 0;
  •   }

网友A:
这段代码注释得挺清楚。要完全弄清楚,需要看STM32的 programming manual,里面有细节。

楼主:
2# IJK 谢谢,已经弄清楚了。它检查的是从某个块以后的所有块的写保护,而不是只是检查某一个块的写保护。

网友B(2014-05-21):
楼主方便解释下开始的移位是什么意思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