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复位问题

楼主(2012-08-31):
目前我手上有一个已经实际应用的板子,也就是说其电路连接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的电路图我不太懂,他的单片机复位脚接到了一个X25045芯片(带电压监控的EEPROM)RESET输出端,同时单片机复位脚又直接通过一个10K的电阻接到了VCC上,我不明白的是后半部分上拉接到VCC难道不是高电平么?不是一直在复位???

网友A:
新手看下怎么用看门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门狗我知道,超时以后,RESET给一个高电平连至单片机复位引脚使单片机复位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整一个10K电阻的上拉

网友B:
因为X25045是开漏输出,必须上拉才能输出高电平。
X25045没有复位输出时会将这个脚拉低,所以不会一直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