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切換

楼主(2012-08-31):
各位前輩:
  我的板子上有4個USB口,即有USB1、USB2、USB3、USB4,目的  想依次連接到PC端后 進行通信,有什麽裝置可以不用插拔USB,即可實現依次通信嗎?

楼主:
求各位支招啊?有現成的裝置最好了

网友A:
USB HUB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网友B:
有种器件叫USB切换开关

网友C:
USB HUB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引用 网友A:
直接HUB就可以了!

网友D:
有种器件叫USB切换开关
引用 网友B:

认同

网友E:
USB HUB成本上高一些,不过USB 模拟开关目前都是2路的选择,要实现4路就得用2颗,不过2颗的成本仍然比HUB便宜,楼主可以评估看看,USB 模拟开关还有SGM7227\USUSB42等: SGM7227.pdf (449.93 KB)

楼主:
非常感謝哦,俺是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