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件狗CAT1832的连接

楼主:
如图,请问大家,R62和R63这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啊,与CAT1832的管脚描述中提到的TOL管脚电平不一致,图中这种连接是处于哪种状态的啊?请大师们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2012-08-31):
我看这2个电阻就是给TOL脚 拉高拉低用的
实际电路中有一个肯定是不贴的。
TOL=GND 贴R63
TOL=VCC 贴R62

楼主:
谢楼上!实际就是两个电阻都焊上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实际就是两个电阻都焊上了啊

网友B:
那你看看实物板上贴的阻值是多少。。。
这种IC根本就没什么好纠结的,按规格书来就行了,,,
顶2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物板上贴的就是两个62K的啊

网友A:
你可以上下取掉一个电阻试试,看看,哪个 跳变点容限到底是什么?
电阻怎么影响他的, 换电阻值 是否也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看?现在这样连1.65V的电平,算高电平吗?应该只贴其中的一个电阻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