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实验】+ GPIO+LCD1602时钟小实验

楼主(2012-08-31):
很开心收到STM32开发板,刚开始接触有点摸不着门道,后来在官网上找来了STM32F0开发板的资料细细研读终于有点思路,在21IC论坛上看看高人的帖子对我学习STM32也很是有帮助。在这感谢ST意法半导体,感谢21IC。    由于最近项目比较紧,没能有更多的时间好好研究,只做了些简单的小实验,包括GPIO、定时器、外部中断等。在做GPIO实验控制LCD1602显示时,刚开始都没有显示,程序是从51移植过来的。调试发现程序死在LCD1602判忙那了,这应该是引脚设置问题,我设置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查了一些资料都说开漏方式能做双向IO,但作输出时需上拉,才能输出高电平,通过实验确实是这样,不过不明白通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不能设置为内部上拉吗?最后还是老实的在数据口作输入时将GPIO设置为输入方式,作输出时设置为输出推挽方式,问题解决。以后时间宽裕了再慢慢研究,欢迎指导,呵呵……

网友A(2013-08-19):
很好,有机会交流一下.

楼主(2014-01-13):
引用 网友A:
很好,有机会交流一下.

要得

网友B:
学习  感觉F0 要代替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  感觉F0 要代替51

大家都这么说,呵呵……

网友C(2014-05-24):
你用的什么温度传感器?内部温度传感器,还是外部的传感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温度传感器,不是内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温度传感器,不是内部温度传感器?

TMP123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TI的一款digital temp sens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温度传感器?内部温度传感器,还是外部的传感器?

外部,TI的TMP1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P123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TI的一款digital temp sensor

是的呢,感觉还不错

网友E:
本来就是如此的啊,比如有一些引脚是接I2C信号的,它必须要开漏输出模式,如果这个引脚你要输出高电平,就必须配置为输出模式,同时外部接上拉电阻才可以,一般的GPIO配置为推挽输出加内部上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