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M以内的小信号需要使用高频继电器吗?

楼主(2012-08-31):
如题,现有4个输入通道,需要使用继电器4选一,信号频带在100M以内,幅度为毫伏级别,需要使用高频继电器吗?我查到OMRON的高频继电器G6K-2F-RF很贵啊!不知道普通的G6K-2F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A:
如果能接受几欧姆的导通内阻,用模拟开关SGM84782就够用了,价格不超过0.4美金。应用上将两路并接,导通内阻可以降低一半。规格书请参考:

网友B:
你这个用2楼的方案就行。不是什么电路都用继电器的。

楼主:
谢谢,但是工作电压是正负5V,这个芯片不在这个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