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稳压器的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31):
按7805的工作原理,我觉得大概是7V

网友B(点评):
错!…7805是线性三端稳压管。输入和输出压差应在3V左右!低、不能保证输出的各类指标!而高却增加管子功耗!

网友C:
找份规格书看看,你就明白了 电压范围 一般写的很明白了
7805 输入电压一定要比输出电压高

楼主:
3# jjjyufan 规格书里没有,规格数理只说了输出电压的大小和输入电压的极限值也就是最大值,但是没说输入电压的最小值是多少,他只是给了一些参数,提到了一个输入输出电压差为2V,可是实际用时我们都知道输入输出电压差可以远不止2V,那他这个2V是理解成最小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2V么???

网友C:
理解为当输出电流为1A的时候,最小压差是2V

网友D:
线性稳压器输入一定大于输出,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输入比输出大多少,看规格书最小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