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128K*16-bit,程序编译完后在电脑显示146KB,容量够吗?

楼主(2012-08-31):
我使用TMS320F2812 DSP芯片,片内Flash为128K*16-bit,
而我的程序编译成Release后,在Win7下显示为146KB,
请问DSP的片内Flash容量够吗?需不需要外扩Flash?

电脑上显示的146KB到底是什么,这个B是不是一个字节,8-Bit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DSP片内Flash的容量是不是就是
128K*16-bit=128K*8-bit*2=1024K*8-bit=1MB*8-bit

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我觉得不对,数据线是16位的,一寻就是16位,不可能出来8位。
我的程序烧写进Flash里,读取的时候跟8位或16位有关系吗?
还是不用管,DSP会自动取指,如果是16位则取1次,如果是8位则取2次?